怎样禁止别人进入WinCC开发状态呢?

楼主(2005-11-10):
大家好:
    请教一个问题,在用WinCC时发现不管什么人打开WinCC软件都可以进入开发状态,打开图形编辑器来更改代码等违法操作,给系统带来了很大的不安全性,请问大家,怎样禁止别人进入WinCC开发状态呢?

网友A:
在WINCC的autorun里边把你想要运行的项目添加进去,每次WINCC启动的时候就会进入运行状态,还有就是在WINCC项目的计算机属性里边把一些热键屏蔽掉。

楼主:
我用的是WinCC5.1版本的,没有看到有autorun这一项,另外我想问一下,可不可以禁止某一用户进入运行状态,而其它用户都可以进入运行状态?

网友B:
把你的计算机加个密码,自己不在的时候把计算机锁定。

楼主:
系统是放在现场的工控机上,不是放在我个人的计算机上。

网友C(2006-01-15):
运行WINCC软件西门子系统可以加一个保密锁。

网友D:
用用户管理器,可以设置不同的权限。

网友E(2006-02-20):
将开发系统卸载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