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 controllogix5555处理器故障处理

楼主(2005-11-10):
设备采用AB controllogix5555处理器作为控制核心,当设备出现故障的时候,里面的程序丢失,状态灯一直红色,PC上线其他的设备如I/O模块等都可以看到,只是处理器看不到,可能原因是什么?

网友A:
您说的“PC上线其他的设备如I/O模块等都可以看到”是否是通过cpu串口监视的?还是通过其他通讯模块呢?
首先建议您检查一下硬件方面,比如重新把io卡安装一下,防止接触有问题。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我是用以太网卡通讯模块上线,现在已经不能用了,换了1.4的版本,进行硬件升级才可以,呵呵,长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