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ECO变频器炸了

楼主(2005-11-10):
由于二次回路的接线端接入变频器的是有源触点,结果就启动端子处冒了点火花,认为没事就直接上电,轰的一声全炸了,哪个高手分析一下大致会坏什么地方,还有启动端子烧了以后通电为什么会炸?谢谢赐教!~

网友A:
有的变频器保护性能不好,一坏就烧通顶。对于启动端子烧了以后通电为什么会炸实在搞不明白。

网友B:
呵呵,哪是直接烧坏了控制回路,变频器误触发,我试过这个情况.

网友C:
热火流说得对,西门子ECO主板(887)坏了,造成误触发。

网友D:
有两种情况:一是IGBT烧炸了。二是里边的大电解电容器炸了。你可以打开外壳看一下若到处是电解液和碎纸宵,就是电解电容器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