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的160个常见问题解答之二

楼主(2005-11-10):
21:智能模块的地址是如何分配的? S7-200系统中除了数字量和模拟量I/O扩展模块占用输入/输出地址外,一些智能模块(特殊功能模块)也需要在地址范围中占用地址。这些数据地址被模块用来进行功能控制,一般不直接连接到外部信号。 CP243-2(AS-Interface模块)除了使用IB/QB作为状态和控制字节外,AI和AQ用于AS-Interface从站的地址映射。
22:Step7 - Micro/WIN 的兼容性如何? 目前常见的Micro/WIN版本有V4.0和V3.2。再老的版本,如V2.1,除了用于转化老项目文件,已经没有继续应用的价值。 不同版本的Micro/WIN生成的项目文件不同。高版本的Micro/WIN能够向下兼容低版本软件生成的项目文件;低版本的软件不能打开高版本保存的项目文件。建议用户总是使用最新的版本,目前最新的版本是Step7 - Micro/WIN V4.0 SP1。 23:通讯口参数如何设置? 缺省情况下,S7-200 CPU的通讯口处于PPI从站模式,地址为2,通讯速率为9.6K。 要更改通讯口的地址或通讯速率,必须在系统块中的Communicaiton Ports(通讯端口)选项卡中设置,然后将系统块下载到CPU中,新的设置才能起作用。 24:如何设置通讯口参数才能提高网络的运行性能? 假设一个网络中有2号站和10号站作为主站,(10号站的)最高地址设置为15。则对于2号站来说,所谓地址间隙就是3到9的范围;对于10号站来说,地址间隙就是11到最高站址15的范围,同时还包括0号和1号站。 网络通讯中的主站之间会传递令牌,分时单独控制整个网络上的通讯活动。网络上的所有主站不会同时加入到令牌传递环内,因此必须由某个持有令牌的主站定时查看比自己高的站址是否有新的主站加入。刷新因数指的就是在第几次获得令牌后检查一次高站址。 如果为2号站设置了地址间隙因数3,则在2号站第三次拿到令牌时会检查地址间隙中的一个地址,看是否有新的主站加入。 设置比较大的因数会提高网络的性能(因为无谓的站址检查少了),但会影响新的主站加入的速度。如下设置会使网络的运行性能提高: 1)设置最接近实际最高站址的最高地址 2)使所有主站地址连续排列,这样就不会再进行地址间隙中的新主站检测。 25:如何设置数据保持功能? 数据保持设置定义CPU如何处理各数据区的数据保持任务。在数据保持设置区中选中的就是要“保持”其数据内容的数据区。所谓“保持”就是在CPU断电后再上电,数据区域的内容是否保持断电前的状态。在这里设置的数据保持功能靠如下几种方式实现: 在这里设置的数据保持功能靠CPU内置的超级电容实现,超级电容放电完毕后,如果安装了外插电池(或CPU221/222用的时钟/电池)卡,则电池卡会继续数据保持的电源供电,直到放电完毕数据在断电前被自动写入相应的EEPROM数据区中(如果设置MB0 - MB13为保持) 26:数据保持设置与EEPROM有什么关系? 如果将MB0 - MB13共14个字节范围中的存储单元设置为“保持”,则CPU在断电时会自动将其内容写入到EEPROM的相应区域中,在重新上电后用EEPROM的内容覆盖这些存储区 如果将其他数据区的范围设置为“不保持”,CPU会在重新上电后将EEPROM中数值复制到相应的地址 如果将数据区范围设置为“保持”,如果内置超级电容(+电池卡)未能成功保持数据,则会将EEPROM的内容覆盖相应的数据区,反之则不覆盖 27:设置的密码分哪几种? 在系统块中设置CPU密码以限制用户对CPU的访问。可以分等级设置密码,给其他人员开放不同等级的权限。
28:设置了CPU密码后,为何看不出密码已经生效? 在系统块中设置了CPU密码并下载后,因为你仍然保持了Micro/WIN与CPU的通讯连接,所以CPU不会对设置密码的Micro/WIN做保护。 要检验密码是否生效,可以: 1)停止Micro/WIN与CPU的通讯一分钟以上 2)关闭Micro/WIN程序,再打开 3)停止CPU的供电,再送电 29:数字量/模拟量有冻结功能吗? 数字量/模拟量输出表规定的是当CPU处于停机(STOP)状态时,数字量输出点或者模拟量输出通道如何操作。 此功能对于一些必须保持动作、运转的设备非常重要。如抱闸,或者一些关键的阀门等,不允许在调试PLC时停止动作,就必须在系统块的输出表中进行设置。 数字量:在选中“Freeze output in last state”后,冻结最后的状态,则在CPU进入STOP状态时数字量输出点保持停机前的状态(是1仍然是1,是0保持为0),同时下面的b.表不起作用 如果未选中,那么选中的输出点会保持ON(1)的状态,未选中的为0。 模拟量:在选中“Freeze output in last state”后,冻结最后的状态,则在CPU进入STOP状态时模拟量输出通道保持停机前的状态,同时下面的表不起作用,未选中时.在下面表中各个规定模拟量输出通道在CPU进入STOP状态时的输出值。 30:数字量输入滤波器是什么作用,该如何设置? 可以为CPU上的数字量输入点选择不同的输入滤波时间。如果输入信号有干扰、噪音,可调整输入滤波时间,滤除干扰,以免误动作。滤波时间可在0.20 ~ 12.8ms的范围中选择几档 。如果滤波时间设定为6.40ms,数字量输入信号的有效电平(高或低)持续时间小于6.4ms时,CPU会忽略它;只有持续时间长于6.4ms时,才有可能识别。 另外:支持高速计数器功能的输入点在相应功能开通时不受此滤波时间约束。滤波设置对输入映像区的刷新、开关量输入中断、脉冲捕捉功能都有效。

网友A:
大家支持一下!

网友B:
谢谢,初学者难得的宝贵资料。

网友C:
TO :激情如火
写得很精僻,值得学习,可我想问一下,第12~20的问题在哪可以找到,谢谢!!!

楼主:
S7-200的n个常见问题解答之一的链接地址: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299349

楼主:
31:模拟量滤波有什么效果? 一般情况下选用S7-200的模拟量滤波功能就不必再另行编制用户的滤波程序。 如果对某个通道选用了模拟量滤波,CPU将在每一程序扫描周期前自动读取模拟量输入值,这个值就是滤波后的值,是所设置的采样数的平均值。模拟量的参数设置(采样数及死区值)对所有模拟量信号输入通道有效。 如果对某个通道不滤波,则CPU不会在程序扫描周期开始时读取平均滤波值,而只在用户程序访问此模拟量通道时,直接读取当时实际值。 32:模拟量滤波死区值如何设置? 死区值,定义了计算模拟量平均值的取值范围 如果采样值都在这个范围内,就计算采样数所设定的平均值;如果当前最新采样的值超过了死区的上限或下限,则该值立刻被采用为当前的新值,并作为以后平均值计算的起始值 这就允许滤波器对模拟量值的大的变化有一个快速响应 。死区值设为0,表示禁止死区功能,即所有的值都进行平均值计算,不管该值有多大的变化。 对于快速响应要求,不要把死区值设为0,而把它设为可预期的最大的扰动值(320为满量程32000的1%) 33:模拟量滤波的设置应该注意哪些? 1)为变化比较缓慢的模拟量输入选用滤波器可以抑制波动 2)为变化较快的模拟量输入选用较小的采样数和死区值会加快响应速度 3)对高速变化的模拟量值不要使用滤波器 4)如果用模拟量传递数字量信号,或者使用热电阻(EM231 RTD)、热电偶(EM231 TC)、AS-Interface(CP243-2)模块时,不能使用滤波器 34:如何让Micro/WIN中的监控响应更快? 可以设置背景通讯时间,背景通讯时间规定用于“运行模式编程”和程序、数据监控的Micro/WIN和CPU的通讯时间占整个程序扫描周期的百分比。增加这个时间可以增加监控的通讯机会,在Micro/WIN中的响应会感觉快一些,但是同时会加长程序扫描时间。 35:cpu上的指示灯可以自定义吗? 可以通过用户自定义指示灯, 23版CPU的LED指示灯(SF/DIAG)能够显示两种颜色(红/黄)。红色指示SF(系统故障),黄色DIAG指示灯可以由用户自定义。 自定义LED指示灯可以由以下方法控制: 1)在系统块的“配置LED”选项卡中设置 2)在用户程序中使用DIAG_LED指令点亮 上述条件之间是或的关系。如果同时出现SF和DIAG两种指示,红色和黄色灯会交替闪烁。 36:在任何时候我都可以使用全部的程序存储区吗? 23版CPU的新功能(运行时编程)需要占用一部分程序存储空间。如果要利用全部的程序存储区,对于特定的一些CPU型号,需要禁止“运行模式编程”功能。 37:如果我忘了密码,如何访问一个带密码的CPU? 即便CPU 有密码保护,你也可以不受限制地使用以下功能: 1)读写用户数据 2)启动,停止 CPU 3)读取和设置实时时钟 如果不知道密码,用户不能读取或修改一个带三级密码保护的CPU中的程序。 38:如何清除设置的密码? 如果你不知道CPU的密码,你必须清除CPU内存,才能重新下装程序。执行清除CPU 指令并不会改变CPU原有的网络地址、波特率和实时时钟;如果有外插程序存储卡,其内容也不会改变。清除密码后,CPU中原有的程序将不存在。 要清除密码,可按如下3中方法操作: 1)在Micro/WIN中选择菜单“PLC > Clear” 选择所有三种块并按"OK"确认。 2)另外一种方法是通过程序“wipeout.exe”来恢复CPU 的缺省设置。这个程序可在STEP7-Micro/WIN 安装光盘中找到; 3)另外,还可以在CPU上插入一个含有未加密程序的外插存储卡,上电后此程序会自动装入CPU并且覆盖原有的带密码的程序。然后CPU可以自由访问。 39:POU加密后我还能正常使用吗? POU即程序组织单元,包括S7-200项目文件中的主程序(OB1)、子程序和中断服务程序。 POU可以单独加密,加密后的POU会显示一个锁的标记,不能打开查看程序内容。程序下载到CPU中,再上载后也保持加密状态。 西门子公司随编程软件Micro/WIN提供的库指令、指令向导生成的子程序、中断程序都加了密。加密并不妨碍使用它们。 40:我能对整个工程项目文件进行加密吗? 使用Step7 - Micro/WIN V4.0以上版本,用户可以为整个Project(项目)文件加密,使不知道密码的人无法打开项目。 在Micro/WIN的File(文件)菜单中的Set Password(设置密码)命令,在弹出的对话框中输入最多16个字符的项目文件密码。 密码可以是字母或数字的组合,区分大小写。

网友C:
总结的很到位,还有其它内容吗?

楼主:
 S7-200的n个常见问题解答之三的链接地址: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299762

网友D:
真是太好了!

网友E:
我怎么收藏不了这片文章啊

网友F:
听君一席言胜读十年书啊,太好了

网友G(2006-02-10):
全部被我收藏了

网友H(2006-04-22):
总结的很到位

网友I(2006-06-16):
先大致的看一下,有时间收藏了后在细细研究!

网友J(2006-08-06):
滤波设置对输入映像区的刷新、开关量输入中断、脉冲捕捉功能都有效。可以说的具体点吗?

网友K(2006-11-25):
我来学习一下。

网友L(2007-01-04):
看过后学了不少的东西,谢谢。

网友M(2007-04-28):
可以给我一份吗? yunhai2006@163.com

网友N(2007-07-16):
    留着以后学习用了,太感谢了
楼主真厉害!

网友O(2012-04-20):
楼主辛苦了

    有需全面系统学习PLC编程的朋友,可考虑众为工业自动化培训中心,是只做PLC培训,全日制教学,教学设备丰富齐全,教学方式灵活,现场实操教学,有意详情了解,可联系众为罗老师,电话:18662604249 QQ:1750597091

网站:http://www.plcsz.com    还有部分学习资料供下载。

网友P:
很好啊,普及知识的人很无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