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V4.0 STEP 7 MicroWIN 有"bug",编程时请注意大利

楼主(2005-11-10):
我用4.0编了一个10K的程序,编译时通过,没有任何错误,可是下载到PLC时,出现错误,我问了 西门子的几个代理商的技术支持都没有即时正确回复,后来我仔细查看编程手册时,才发现问题,不知同行有几人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交流一下.

网友A:
10K的程序应该不会出现问题的,您后来发现是什么问题?

楼主:
是10K程序有问题,问题的关键不是在这里,关键的问题是siemens的编译器编译时显示完全正确,让人误以为自己的程序OK,可以下置到PLC,但这时候会显示错误,浪费设计者时间.
这类问题只有模块化编程时,才可能遇到,一般情况下是不会出现的.

网友B:
这可不是BUG,编程软件只是检测你的语法是否错误,其它的它可管不了,就象C语言,没有BASIC那么严格哈。

楼主:
c语言我用了10年,BASIC我也非常精通,只是PLC花了几天时间看了一有关手册,便开始编程,即然是编程,他们的编程思想是一样的.
在用子程序传递参数时,你设计17个参数,编个程序,试试.然后再将程序下载到PLC,会发现什么?

网友C:
用子程序传递参数时,最多16个参数.

网友D:
同意“成都一茶”的意见,程序的功能等应用错误时调试时靠
自己发现的,不是CPU的工作!例如计算机的病毒,系统自身时
无法发现的,正因为时没有问题的程序才会被执行。

楼主:
子程序传递16个参数,当用了17个时,这说明程序有语法错误,这时候编译这个程序时,编译器应该发现这个越界错误,但v4.0没有查出这个语法错误,在没有和PLC联机的情况下,无法查INFOR,也就是无法发现这个语法错误.
逻辑错误应该自己找,而语法错误编译器应该能找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