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测量继电器的线圈是通的~~但为什么工作时是坏的?

楼主(2005-11-10):
测量继电器的线圈是通的~~但为什么工作时是坏的?

网友A:
这是很有可能的,万用表和实际测试毕竟还有区别,因为万用表电压较低,有的问题反映不出来。

网友B:
继电器的线圈在坏的情况下,有时其测到的阻值要大于正常好继电器线圈的阻值,但不是开路.

网友C:
继电器通不一定是好的,如乍间断路,断路就不能用

网友D:
继电器线圈如果坏了,测量的阻值也有小的时候,看你用的是什么继电器,直流的和交流就不一样。

网友E:
继电器是坏的.不一定是线圈坏呀!

楼主:
TO 常人:我用的24V/DC继电器!!那交流和直流的电阻有什么不一样啊??能说的具体点吗 ???

网友E:
当然是交流的电阻小了.但24V的有的设计为交直两用.我也想知道坏在哪里.谢谢.

楼主:
我也不知坏在哪里~~上电后就是不吸合!!触点也是好的~~至少用万用表和眼睛看都是好的!!真是大千世界无奇不有

网友C:
用万用表测量线圈通不一定是好的,如扎间短路,另绝缘强度降低,低压未必能测出来

网友E:
是机械故障.卡死或别的原因.测一下电流就知道了.

网友D:
TO health:交流继电器:用万用表测量时,电阻较小,而直流的阻值较大,(在相同的电压等级的情况下)。不一定就是继电器的故障,也许有其它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