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风机水泵专用型和通用型的变频器区别 ?

楼主(2005-11-10):
   风机,水泵专用型变频器和通用型变频器在软件设计,器件的选用等各个方面有什么区别?若它们之间串用,如:“风机,水泵专用型变频器用在恒转矩的负载上或通用型变频器变频器用在平方减转矩的负载上”这样用可不可以,应注意哪些问题?
敬请各位大侠赐教!

楼主:
我是一新手请前辈们多多支持!谢谢!

楼主:
GongKong的高手们,以后还请多多指教!多交流,多学习啊

网友A:
风机型变频器与通用型相比:
1.风机型采用小一号的模块元件,成本较低,过载能力较小,售价稍微便宜一点。
2.风机型具有PID功能。
其余无差别。

网友B:
里面的元器件是有区别的

楼主:
请各位侠客,过着留言!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