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快就会跳机,显示AL30

楼主(2005-11-10):
我公司用的是三菱MR-J2S伺服,它有外挂回生电阻。在使用过程中,会出现我公司用的是三菱MR-J2S伺服,它有外挂回生电阻。在使用过程中,会出现AL30(回生异常)。设备是频繁工作的,回生负载率、实效负载率、峰值负载率都在范围之内。当加速度调大后很快就会跳机,显示AL30,请教各位高手,应该怎样才能解决这样的问题)。设备是频繁工作的,回生负载率、实效负载率、峰值负载率都在范围之内。当加速度调大后很快就会跳机,显示AL30,请教各位高手,应该怎样才能解决这样的问题

网友A:
增加加减速时间.

楼主:
这样是可以解决,但速度慢了很多。
我现在想把速度也提上去,不知道还有可以解决的吗

网友B:
换小阻值,大功率的电阻?

楼主:
谢谢版主!但实际上用的回生电阻是和驱动器按型号匹配的啊

楼主:
回生电阻是能随便替换吗?
还是有什么注意的地方?应该按什么标准来选配?

楼主:
我现在准备在控制箱上追加一个制冷设备,让箱内温度降低。
别的实在不知道怎么改善

网友A:
更换大点的伺服系统和电机

网友B:
"回生电阻是能随便替换吗?
还是有什么注意的地方?应该按什么标准来选配?"
放大器资料中应该有再生电阻的极限规格,在这个规格以内,是可以换的。

网友C(2005-12-10):
同样的问题哦!!请教三菱伺服问题!
 用得是MR-J2S-700A的,就是7KW的 ,用得是速度控制
 最早的时候用得是3K.7W的,后来改大的,
换大功率后用了大概用了,5个月,现在伺服经常出现再生制动报警
原先以为可能是控制器的 晶体管坏了,
后来换了个新的控制器,还是不行
加了20欧姆的300W的制动电阻也还是报警
是印刷压切机上的,压纸板箱的,有时还要切
是控制2个压棍轴的,速度是经过安装在轴的编码器反馈回来给PLC,再用模拟量控制伺服的

网友D(2007-05-05):
我今天也遇到类似问题,MR-E-100A,工作一段时间就会出现AL30报警,我没有使用回生制动,所以也没有使用回生电阻,

网友E:
To “张工” : 对于单轴伺服而言,为避免制动能量反冲造成伺服驱动器过压,必须使用“回生电阻”,一般伺服内会内置一个小容量的“回生电阻”,其容量往往远小于伺服驱动的额定容量。当负载较重,或需要频繁减速时,最好根据伺服的使用说明书,按要求外挂大容量“回生电阻”。估计你问题就出在这里,如果不想烧伺服,就查查手册,按要求处理改进吧!

至于“回生制动”(模块),往往是在共用直流母线的多伺服驱动系统中使用的一个功能模块,其目的就是处理“回生制动”能量,将直流母线电容组的实际电压限制在一个合理的安全范围之内。

其实任何伺服驱动都无法回避或忽视“回生制动”问题,多于的“回生制动”能量和过高的电压都必须泄放或转移。

网友E:
不客气,希望我的“科普”工作对你的实际工作有所启示和帮助。

网友D(2007-06-08):
我的跳机原因是电机地线没有接,地线没有良好接地,接上就好了,谢谢各位同仁,

网友F(2008-12-10):
我在使用过程中也发生AL30报警,不过解决问题不是以上所说:1我有监控到伺服供电电源电压变化超出伺服要求,后来加一个全自动稳压器--搞定.2 参数NO.0参数自动变更了,改回来就可以了.

网友G:
请问出现AL17报警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H(2009-03-02):
引用 网友G:

请问出现AL17报警是什么原因,谢谢

这是伺服放大器内部CPU零部件有问题,建议送经销商维修或直接更换伺服驱动器。

网友I(2009-05-23):
没戏了!我的就是AL-17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