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讯
求助设备无线覆盖的问题!!

楼主(2005-11-10):
基站距测试区500米左右,出现信号不稳定,但打接电话都正常,没有信号也可以打出去,请教高手这是什么原因?是天馈还是或其他问题?联系电话:13571575202,王,谢谢大家!

网友A:
改变通信方式,如基站是GPRS.这个点改为用CDMA
反之,可解决问题
你碰到的问题我们在项目中也遇见过.没什么其它好的方法.
主要是信号太强的影响.

网友B:
有可能多个基站覆盖信息累加,造成通道搜寻混乱而不稳定.
试着换个同样500米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