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助:西门子RS232/MPI转接器接线图!

楼主(2005-11-10):
请问,
哪位前辈知道西门子RS232/MPI转接器接线图,或者,有没有类似的可以替代它的国产转接器卖?!谢谢!

网友A:
从安全角度考虑还是用siemens的有保证,自己做太复杂。

网友B:
有,留下电话到
QQ:3940776

网友B:
我有国产RS232/MPI转接器,请留电话:
QQ:3940776

网友B:
MPI电缆:970/根值保1年
=========================
glenxu@126.com,QQ:3940776
Tel:029-8683638-8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