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这样不要经常耍小脾气的液位计吗?

楼主(2005-11-10):
被检测的物体(强酸、碱、水)放在一没完全密封的塑料罐中,罐内有加强径,液体从罐底出,从上进,需连续测量,目前使用的是超声波物位计(2m\3m),好的时候很好使,但经常要耍小脾气,时常会不正常。不知那位能提供类似的液位计,需连续测量,重复性要好,性能要稳定,不要经常耍小脾气,罐高在1.5-2.0m,价格不能太高。
 wbs_003@126.com

网友A:
朔料磁浮液位计德国(柯普乐公司)

网友B:
射频导钠啊。。。很最合。。刚在一个项目上,用了三台。。效果很 好。

网友C:
耍脾气的原因可能有:
1\安装位置不合理
2\你的介质可能产生了泡沫
3\仪表质量不过关,建议使用可靠厂家的
4\罐内压力温度有无实际变化?

总之需要仔细查找原因,其实这就是为什么要选择技术力量雄厚的供应商的理由.这些事情本来都应该是供应商可以做的

网友D:
同意量子风的说法,这不是什么难题。

网友E:
1液面有泡沫
2液面波动太大
这就是超声波液位计的不足,是正常现象

网友F:
超声波和射频导纳都是很娇的类型,干扰因素很多。绝缘罐不适用射频导纳。如果水的话就好说多了,随便选一个就可以。不用太破费。碱用超声波比较合适,强酸用特殊材质的单法兰压变最保险,也经济。有钱选雷达好了,不过安装也有要求。

网友G:
要不就用一下电容的价格也就2000多

网友G:
电容的好

网友H:
同意量子风

网友I:
请用射频电容的或防腐投入静压式的,性能都不错,价格便宜,电容的2000-3000,投入式的1800-2000就OK. 13633936659

网友J:
没有太好的解决方案,价格低不好用,好用的价格往往无法接受。用原始的玻璃管液位计比较合适些。

网友I:
用射频电容的或防腐投入式的都可以,性能优,价格廉。电容的2600-3000,投入式的1800-2000。 13633936659

网友K:
用静压式液位计是不错的,分投入和外装式,建议采用外装的,如果空间允许,要不要就用投入的

dayangfa@126.com

网友C:
请教楼上的几个兄弟, 强酸的腐蚀性到底如何?  强碱呢 是不不只腐蚀还有成倍附着的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