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率因数问题

楼主(2005-11-10):
大家好
   请教功率因数表(配电柜面板式安装)如何连接的 有没简单的仪表测试设备的功率因数多谢
            5812114@163.com
                        qq 185840880

网友A:
一般功率因数表,都是连接两相电压比如A、C电压,B相电流;实际上就是检测B相电压与电流之间的角度!!!

网友B:
按照说明书做就行了。

楼主:
那位有功率因数表的电路连结图纸

楼主:
急需此资料!

网友C:
产品说明书上应该有吧。

网友D(2005-12-13):
按说明书接不就行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