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安变频故障

楼主(2005-11-10):
我有个台安变频3。7KW。已更换所有电解电容,空载一起动用电笔测输出端有时会跳OC-C或OC-A,不测就不跳。是什么原因?

楼主:
可能是CPU检测不正常,我把主板上的JP3短接就不跳了,可手一碰JP3还是会跳的,不知JP3短接是起什么作用的,说明书上好像没有表示出来?它的驱动用A31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