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没有这种电机

楼主(2005-11-10):
启动后1ms转速达到200rpm,第二毫秒转速为190rpm,第三毫秒转速为185rpm,第四毫秒180rpm,第五毫秒175rpm。。。。。。以此类推

我是新手,对运动控制选型了解少的可怜,还请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A:
精度要求多少?这不单是对电机的要求,也是对控制的要求。

楼主:
精度在0.1度左右

网友B:
启动后1ms转速达到200rpm????太高了吧,要是这样一直下去,1秒后转速将达到200,000rpm,这还不飞了

网友A:
"太高了吧,要是这样一直下去,1秒后转速将达到200,000rpm,这还不飞了"
谁说要这样一直下去了?

网友B:
本人只是用这种说法表示加速度太大了,如此高的加速度,简直跟碰撞差不多了

楼主:
英国人有用的,我的意思就是说先在1-2ms加速,然后逐渐减速

网友C:
请教刘教授,精度是指什么?我觉得电机的转动要靠驱动器来调节的,您所说的精度是不是就是驱动器的精度呢?记得以前听说就是驱动器里石英晶体振荡器来计算时间长短的.

网友A:
所谓精度要求,就是允许的误差有多大。上面提到了速度要求,可对于控制系统而言,190RPM,我想知道的是,可接受的范围是多少,±5RPM?±1RPM?±0.5RPM?或是位置跟踪的要求。

窝布施叫兽

楼主:
谢谢各位,由于初入这个行当,对术语的理解还不深刻,听起来过于抽象,我还是多看看别人的帖子吧,潜心学习,然后再请大家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