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4401称重传感器重量指示迅速增加故障

楼主(2005-11-10):
我公司称重传感器发生故障,现象为 一旦开启加液阀门,重量指示迅速增加,明显不是真实的数量检查设置没有问题 量程正常,由于不很清楚其高级设置 无从下手.应该从什么地方入手检查.另外哪位有此型号的传感器的说明书 中文的 麻烦发一份 十分感谢.cyh8021@sina.com

网友A:
根据你提供的仅有现象,初步判断为:是干扰因素所致,可以调高仪表的滤波系数,试试.

网友B:
调滤波系数还不行,把传感器线走线尽量原理动力线,屏蔽层必须有效接地。另外,标定一下,检查标定是否准确。

                   吴笛   0552-4080608 4076118  13855283472
                   无敌爱美神 QQ群 169351791

楼主:
谢谢 因为当时后期处理我没有在场,所以具体是什么原因我也不是很清楚.我们现在的说明书都是韩国语言或者日语的,请问你有没有中文的说明书.因为现在对设置还不是很清楚.你说的滤波系数在哪个菜单设置呢?不好意思!!
谢谢!!

网友B:
每个公司的仪表参数单元都要看他的说明书才行,不清楚你的仪表还要找说明书(我只有本公司的说明书,和你的不一样的),你可以先从电气上处理一下,很可能是、传感器的模拟信号受到干扰造成的。

网友C(2006-10-26):
 潇帆:你好!你说描述的现象应该是如“盛世自动化”,“无敌爱美神”所说的:是干扰的问题。最大可能就是传感器到AD4401之间的信号传输耦合进了干扰,因为这一段的信号是最弱的。如果真是这个原因造成的,那就要检查一下这段信号线的屏蔽接地情况了。如果问题还没有解决,可以跟我联系ADliu@163.com,如需说明书请向我公司所取。

网友D(2008-07-17):
刘工你好,有电子版的ad4401说明书吗?能发一封吗?谢谢heyun0608@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