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LG变频器R、S输入竟然短路

楼主(2005-11-10):
我用的220的LG变频器在使用中发现输入端子R、S电阻为50欧,而(R、T)、(S、T)电阻无穷大,是变频器故障吗?代理商说可能R、T间有阻抗,电阻值是电抗值,对吗?可测量台达变频器R、S、T三相互相绝缘。
另外因为没有三相220V,我想用变频器输出三相220V、60HZ接到220的LG变频器(出口)试机子,这样做可以吗?因负载较重,只能用三相220V。请各位高手援助。多谢!!!
H333666@126.COM

楼主:
为什么没有高手帮助我啊!急切盼望。

网友A(2009-05-29):
你可以把3机械负载分离 用单相220V试机

网友B:
测量的结果是有可能的,每种品牌的变频器三相输入绝缘是不相同的,有时相同型号的两台都不一样,

用普通变频器他的输出电压和频率是成比例的无法进行输出电压的调整,也就是在频率调到60Hz是输出电压应该是380V

网友C:
打开看看不就明白了,是不

网友D:
R和S之间可能并联变压器了.

网友E:
变频器功率多大? 2.2KW内直接使用单相220V ,改一下参数(关掉输入缺相保护)。

网友F(2020-04-19):
什么没有高手帮助我啊!急切盼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