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S产电PLC
求助:LG变频器R、S输入竟然短路

楼主(2005-11-10):
我用的220的LG变频器在使用中发现输入端子R、S电阻为50欧,而(R、T)、(S、T)电阻无穷大,是变频器故障吗?代理商说可能R、T间有阻抗,电阻值是电抗值,对吗?可测量台达变频器R、S、T三相互相绝缘。
另外因为没有三相220V,我想用变频器输出三相220V、60HZ接到220的LG变频器(出口)试机子,这样做可以吗?因负载较重,只能用三相220V。请各位高手援助。多谢!!!
H333666@126.COM

网友A:
RS=50欧,可能是变频器内部接了变压器(一般正常),三相220可以用三相380变压器变到220,再使用

网友B:
看看R-S之间可能有接触器与限流电阻,如果有很正常!费这个劲干什么!很多品牌都有单相/三相220V输入可选的机器!为什么非要自己跟自己找麻烦!建议使用日立N系列变频器,输入电源单相/三相220V可选,输出三相220V!

网友C:
应该是有输入变压器在里面!不要紧张的!

楼主:
多谢各位的援助,今天已有了结果。他们的技术支持也是这么说,有变压器或电抗。但试验结果的确是变频器出了故障。因为负荷较重,只能选择接三相220V。单相的应该损失转矩吧,但不知损失多少?因为是出口的设备,对于我们来说做三相380变220的变压器有点浪费。非常感谢!

网友D:
同意 瞿世才说的,很多品牌都有单相/三相220V输入可选的机器!另外,出口机器我们也经常做,家里调试可以用三相380变220的变压器,卖出去反正别人就是三相220V的,又没有关系。

网友E:
LG还是有三相220V的,我是卖LG的

网友F(2011-04-08):
朋友们好!
最近修一台LS ic5-1 型号的变频器 (输入电压220V 功率0.75KW)
故障现象是上电显示“- - -”用好的主板对调故障还是“- - -”。所以已经确认主板是好的
(正常现象是上电显示30.0)
这种故障遇见得少修起来没什么经验,在这里请教各位前辈们指点一下晚生,感激不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