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控制仪表
有PLC内集成PID温控器吗?

楼主(2005-11-10):
(无正文)

网友A:
多数CPU内都提供了PID功能块,用户直接编程调用即可

网友B:
那具体怎么用,那几个点都是怎么用的,都是什么意思,如何定义怎么占点,能不能请大虾明示啊!谢谢!

网友C:
仔细看看说明书

楼主:
设备上自带的,上哪看说明书?

楼主:
to;sunwu 您所说的"多数CPU内部都提供了PID功能块'是不是指比例系数.积分系数和微分系数?
还有,PLC有没有不自带开关电源的?
问题有些浅薄,但望告知.因为俺真的很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