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需要两轴速度精确匹配,控制方案。

楼主(2005-11-11):
 改造一台机床,需要两轴速度能够精确匹配,
采用何种控制方案能够达到要求,请大侠给予指点。
有方案的销售商请留联系方式,
我的电话:13837993185[/b]

网友A:
所谓“精确匹配”是什么意思?误差多少?如果是机床,指标应该是位置误差值。机床最大速度多少?没有这两个数据,不太可能得到有意义的方案。

楼主:
"精确匹配"主要是说这两个轴联动时速度恒定,没有波动.
不是位置误差值,速度快慢没有太大的要求,可调就行,但是速度控制的精度一定要高.

网友A:
“速度控制的精度一定要高”需要多高?允许误差是多少?

网友B:
作者要求两轴速度的精度要高,其实是指要满足插补要求,这样的控制方案很多,还要看你改造机床的总体方案是什么,例如:如果用数控系统,直接就能满足要求,如果用PLC,则要专用的控制模块,如用工控机,还可以用伺服电机控制卡

网友C:
还是有点不明白,象一般运动控制卡的插补速度是可以设定的,当然是合成速度了,不知道你指的是什么?
要速度精确那就用sf好了,还是没明白你的“精确”指什么?

网友D(2005-12-17):
你的机床是做两轴平行驱动吗?

网友E:
运动控制卡,比较理想的选择

网友F:
  TO:tonysales
  什么垃圾!有你这样做广告的吗?这是技术论坛不是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