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co步科 HMI
eView 触摸屏 MT506L无法通信

楼主(2005-11-11):
请教:我在用EB500下载到触摸屏的时候不小心把通讯参数设置成RS-485了,但下载以后确无法显示,我想重新下载就无法通信了,试了很多方法都不行,能指点一下吗?感谢

网友A:
应该是软件版本的问题,你是否用了台湾威伦的EB500软件?

网友B:
楼主先试试能不能使用在线模拟. 如果可以,就是没有下载驱动程序.
看看在easy manager那里是不是选成partial donwload/upload了,
选择partial的话,就是不下载通讯协议和参数.这样可以加快下载速度.
跟软件版本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