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XGP_WIN-C编程软件问题

楼主(2005-11-11):
各位前辈,求助!
我在应用FXGP_WIN-C软件对FX2进行编程使用时总是提示出现通讯错误,可是换在另一台电脑上却又正常,不知是何缘故?我的电脑是IBM Thinkpad600E,winxppro系统。对比查看过两台电脑的com口参数设置、软件参数设置都一样,下载软件后再安装也试过,可是就是出现通讯错误。真是想不通?请教各位前辈帮我一把!谢谢!

网友A:
没遇到过,

网友B:
把电脑的com口换一下试试,还不行就是电脑的com坏了呗!

楼主:
THINKPAD上只有一个com口,但我换过端口号试过,也没用。而且com口应该不坏,因为它能读出。

楼主:
请问有没有遇到过通讯错误提示的?如何解决的?谢谢!

楼主:
经过几个小时的努力,我发现是系统兼容性的问题,可是不知怎样来解决,哪位大侠能帮我一下?谢谢!

网友C:
你的PLC的地線有沒有接好。而且是不是帶有伺服系統﹐是的話你更要把地線接好﹐因為雜訊對PLC的干扰是非常大的
同時要把軟件設為COM1﹐USB-->232的要役為COM4﹐波特率設為9600﹐一般來說都是不成問題的。軟件要英文版的才穩定。

网友D:
你可把系统的com口删除,然后重启电脑,电脑会自动重新驱动com,问题就解决了

楼主:
感谢广大网友的大力支持,真是遇到麻烦了,试过了多种方法,就是不见效果。这个状态下,能读能写,就是不能删除,不能进行诊断。但换成win98se后又正常。真急死我了!请大家帮我出出主意吧!谢了!

网友E:
操作系统版本冲突

网友D:
搞一个软件吧,用GX Developer应该没问题

网友E:
支持三菱全部PLC(除F1,2等过时货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