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虎!虎!虎!

楼主(2005-11-11):
   印刷设备现场进行变频器调试,变频器是31的单相,0.37KW,电机是0.4KW,客户要求频率为0-100HZ,外接两个电位器分别进行正反转调速,所带负载为一印刷杠杆左右滑动,左右两端分别有两个接近开关,两个接近开关之间约3厘米,杠杆到达一个接近开关就要迅速停止,第二个接近开关为保护。我先在PA、PB上接入50欧制动电阻,后对参数做如下调整:加、减速时间分别调为0.1S,HSP(高速)为100,UFT(电压/频率额定值)调为L,TCC调为2线,FR1调为A11,RPT调为U型斜坡,BRA(减速斜坡适应)调为NO,STT(正常停车模式)调为快速停车。现在遇到如下问题:一、在高速时停车制动效果不好,往往超出第二接近开关2-3厘米才刹住(不满足客户要求),有时候甚至超出后继续向前撞上围栏造成皮带磨损;二、在运行时用万用表DC1000V档量PA、PB端,发现没有电压,表针不动,当停止时测量PA,PC端发现有580V,并且制动电阻始终不发热。不知问题出在哪?请各位高手出招帮助,施耐德的高手们更要帮帮我啊,让我总是麻烦北京上海的客服部也不太好吧!

网友A:
p0端和PA端是否短接,50欧制动电阻太小,可能损坏内部制动单元,推荐值为100欧.

网友B:
3cm,100hz变频器制动,很难办到,换司复或加机械制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