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MM440

楼主(2005-11-11):
本人维修一台西门子MM440的变频器,用户说是运行一段时间后出现F0003故障,显示A0503,我将变频器打开,清扫卫生,检查也没发现什么问题,就恢复出厂值,再试运行一个多小时,也没出现此现象。也可能是别的问题。清高人指点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A:
风扇也要查一下,另外看一下有没有接触不良.有问题可交流013575315985

网友B:
肯定是接触不好

网友C:
检查反馈回路看看,

网友D:
想在这里问问了,我一星期前修一台西门子M440的变频器,经检查整流桥被击穿,型号IXYS MDD56-12N1B,可是换了以后,一个星期后整流桥又被击穿,我换的型号是MDD56-16N1B,现在不知道怎么回事了,想在这里问问了,还烦请帮忙,电机是45KW的,现在还没去检查电机.

网友C:
你带多大的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