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高压变频器
高压电机调速采用哪种方式,从性价比上最为合适

楼主(2005-11-11):
各

网友A:
液体电阻跟其他技术都不是一个量次,不具可比性.

网友B:
请教高压电机的应用范围?为什么用高压电机?谢谢!

网友C:
液体电阻跟其他技术都不是一个量次,不具可比性.就价格非常低

网友D:
液体电阻属于低技术、低成本的产品,基本上除了价格超低外,没有什么含量的

网友E:
大家是朋友;楼上各位所说的,应该是用于厂矿企业的大功率绕线式高压电机,如水泥厂用的500KW--1600KW的高压电机,一般采用液体电阻启动柜控制,同时在一般情况下配备有进相机的、使用Ue=6--10KV的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