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的160个常见问题解答之四

楼主(2005-11-11):
61:什么是正向标定、负向标定? 正向标定值是3276.7度(华氏或摄氏),负向标定值是-3276.8度。如果检测到断线、输入超出范围时,相应通道的数值被自动设置为上述标定值。 62: 热电阻的技术参数不是很清楚,如何在DIP开关上设置类型? 应该尽量弄清除热电阻的参数。否则可以使用缺省设置。 63:EM235是否能用于热电阻测温? EM235不是用于与热电阻连接测量温度的模块,勉强使用容易带来问题。建议使用EM231 RTD模块。 64:S7-200的模拟量输入/输出模块是否带信号隔离? 不带隔离。如果用户的系统中需要隔离,请另行购买信号隔离器件。 65: 模拟量信号的传输距离有多远? 电压型的模拟量信号,由于输入端的内阻很高(S7-200的模拟量模块为10兆欧),极易引入干扰,所以讨论电压信号的传输距离没有什么意义。一般电压信号是用在控制设备柜内电位器设置,或者距离非常近、电磁环境好的场合。 电流型信号不容易受到传输线沿途的电磁干扰,因而在工业现场获得广泛的应用。 电流信号可以传输比电压信号远得多的距离。理论上,电流信号的传输距离受到以下几个因素的制约: 1)信号输出端的带载能力,以欧姆数值表示(如700Ω) 2)信号输入端的内阻 3)传输线的静态电阻值(来回是双线) 信号输出端的负载能力必须大于信号输入端的内阻与传输线电阻之和。当然实际情况不会完全符号理想的计算结果,传输距离过长会造成信号衰减,也会引入干扰。 66:S7-200模拟量模块的输入/输出阻抗指标是多少? 模拟量输入阻抗: 电压型信号:≥ 10MΩ 电流型信号:250Ω 模拟量输出阻抗: 电压型信号:≥ 5KΩ 电流型信号:≤ 500Ω 67:模拟量模块的电源指示灯正常,为何信号输入灯不亮? 模拟量模块的外壳按照通用的形式设计和制造,实际上没有模拟量输入信号指示灯。凡是没有印刷标记的灯窗都是无用空置的。 68:为何模拟量值的最低三位有非零的数值变化? 模拟量的转换精度为12位,但模块将数模转换后的数值向高位移动了三位。如果将此通道设置为使用模拟量滤波,则当前的数值是若干次采样的平均值,最低三位是计算得出的数值;如果禁用模拟量滤波,则最低三位都是零。 69:EM231 TC是否需要补偿导线? EM231 TC可以设置为由模块实现冷端补偿,但仍然需要补偿导线进行热电偶的自由端补偿。 70:EM231 TC模块SF灯为何闪烁? 如果选择了断线检测,则可能是断线。应当短接未使用的通道,或者并联到旁边的实际接线通道上。 或者输入超出范围。

网友A:
看了你们登长城的照片,十分羡慕,不止老兄是那一位?

楼主:
版主照片中,最年轻的既是本人。以后欢迎多多支持!

楼主:
71:M区数据不够用怎么办? 回答:有些用户习惯使用M 区作为中间地址,但S7-200CPU中M区地址空间很小,只有32个字节,往往不够用。而S7-200CPU中提供了大量的V 区存储空间,即用户数据空间。V存储区相对很大,其用法与M 区相似,可以按位、字节、字或双字来存取V 区数据。例:V10.1, VB20, VW100, VD200等等。 72:我如何知道S7-200 CPU的集成I/O和扩展I/O寻址? S7-200编程时不必配置I/O地址。 S7-200扩展模块上的I/O地址按照离CPU的距离递增排列。离CPU越近,地址号越小。 在模块之间,数字量信号的地址总是以8位(1个字节)为单位递增。如果CPU上的物理输入点没有完全占据一个字节,其中剩余未用的位也不能分配给后续模块的同类信号。 模拟量输出模块总是要占据两个通道的输出地址。即便有些模块(EM235)只有一个实际输出通道,它也要占用两个通道的地址。 在编程计算机和CPU实际联机时,使用Micro/WIN的菜单命令“PLC > Information”,可以查看CPU和扩展模块的实际I/O地址分配。 73:最多可以调用多少子程序,子程序可以带参数吗? S7-200CPU最多可以调用64个子程序(CPU226XM为128个) 子程序可以嵌套调用,即子程序中再调用子程序,一共可以嵌套8层 在中断服务程序中不能欠套调用子程序,被中断服务程序调用的子程序中不能再出现子程序调用 子程序可以带参数调用,在子程序的局部变量表中设置参数的类型;一共可以带16个参数(形式参数) 74:程序存储在哪里,会不会丢失? 回答:下载的程序存储在EEPROM中,将会永久保存,断电后不会丢失。程序的大小不能超过CPU用户程序空间的大小。 75: 如何验证数据是否正确保存到了EEPROM中? 有两种方法可以验证数据是否正确保存到EEPROM中: 1)在“系统块-数据保持”设置中取消相应数据区(V存储区)的保持设置,则CPU在上电时会用EEPROM中相应区域的数值覆盖RAM中的数据,可以检查数据是否正确 2)使用Micro/WIN的Upload(上载)功能,将数据块上载到Micro/WIN项目中;上载的数据来源是EEPROM而不是RAM 76:数据如何写入EEPROM数据区? 1)在编程软件Micro/WIN的Data Blocek(数据块)中定义V数据区存储单元的初始值,下载数据块时,这些数值也被写入到相应的EEPROM单元中。 2)用特殊存储器SMB31、SMW32,用编程方法将V存储区的数据写入EEPROM 3)在System Block(系统块)中设置数据保持功能,可将MB0 - MB13的内容在CPU断电时自动写入到EEPROM中 77:应用S7-200时,可以选用几种数据保持方法? 1)CPU的内置超级电容,断电时间不太长时,可以为数据和时钟的保持提供电源缓冲 2)CPU上可以附加电池卡,与内置电容配合,长期为时钟和数据保持提供电源 3)设置系统块,在CPU断电时自动保存M区中的14个字节数据 4)在数据块中定义不需要更改的数据,下载到CPU内可以永久保存 5)用户编程使用相应的特殊寄存器功能,将数据写入EEPROM永久保存 78:S7-200系统中用到了几种存储器件? 1)RAM: 易失性的存储器,失去电源供应后,其中保存的数据会丢失。S7-200 CPU中的RAM由超级电容+外插电池卡提供电源缓冲。RAM保存V、M、T(定时器)、C(计数器)等各数据区的内容,在CPU失电后的表现由用户在系统块“数据保持”页中设置 2)EEPROM:非易失的电可擦除存储器,保存数据不需要供电,并且可以改写其内容。上述RAM数据区中有的部分与EEPROM中的区域一一对应。用户程序也永久保存在程序EEPROM区中 3)外插存储卡:非易失的存储器。用来保存用户程序、数据记录(归档)、配方数据,以及一些其他文件等 79:存储卡能否扩展CPU的程序存储空间? 回答:存储卡不能扩展程序空间,S7-200CPU的程序空间是不能扩展的。 80:如何通过存储卡与CPU进行用户程序保存和传递? 在Step7 MicroWin32中使用菜单命令PLC>Program Memory Cartridge 来向存储卡中复制程序 为了把存储卡中的程序送到CPU中,必须先插入存储卡,然后给CPU上电,程序将自动复制到RAM及EEPROM中。

网友B:
你们的照片在哪儿?

网友C:
没看到照片呢???

楼主:
版主大会图片: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_old.asp?id=296237
版主大会报道: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_old.asp?id=296500

网友D:
看了照片可还不知道你是哪个呵呵

网友E:
在哪啊,我也去看看去啊

网友A(2006-01-18):
用EM231模块,将4-20mA信号通过EM277传给PROFIBUS-DP总线,但不知如何编程。在PLC程序中怎么作差值转换,如何将4-20转成4-20mA,如何编程

网友F(2006-06-16):
先浏览,后收藏,最后细细品味!

网友G(2006-11-25):
S7-200的160个常见问题解答之八

网友H:
看了,非常有用。

网友I(2007-01-06):
向你致礼。

网友J(2007-07-16):
    留着以后学习用了,太感谢了
楼主真厉害!

网友K(2008-04-18):
楼主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_old.asp?id=296237怎么打不开啊? 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