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c

楼主(2005-11-11):
  我是一名电工,我遇到300的plc不启动,电源模块输出不到24伏,所有输入点和电源模块指示灯一闪一闪的,其大家指教.

网友A:
先考虑你的电源模块的功率是否够,更换一个功率更大的电源模块试一试

网友B:
按上边试试吧

网友C:
把电源的负载全拆掉再量一下电压.
检查后面的负载是否过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