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求教:精度等级的问题

楼主(2005-11-11):
压力变送器的精度等级0.2%,后接数显表的精度等级是0.5%,构成的系统的精度等级是多少?应该怎样计算?谢谢了!

网友A:
平方和开根号

网友B(2006-04-03):
粗略的算的话,就按千分之五就可以了

网友C:
是一楼的,仪表工手册里面有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