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把versapro的程序 转换成cimplicity me的程序

楼主(2005-11-11):
请教:如何把versapro的程序 转换成cimplicity me的程序 现在遇到一个工程 我的plc的程序是用versapro写的 但是我想把它转cimplicity me的可以读取程序,请问可行吗??
可以的话,怎么搞??

网友A:
不可以的,只有ME重新编程

网友B:
在ME的工程里新建一个与原来项目对应的Target,然后在该Target上点右键--->Import/Versapro文件夹

网友C:
谢谢两位同时也谢谢问的。因为我也想问,哈哈!

看看!

网友:
谢谢,不知道哪有cimplicity me下

网友D:
如果你需要我可以给你,联系方式:smxu@hotmail.com。

网友E:
好像用ME一样可以用吧,为什么要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