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器没有显示

楼主(2005-11-11):
我有一台三菱A540变频器37kw的加电没有任何显示指示灯也不亮。哪有原因
变频器加电后,驱动板上的电源指示灯亮。但是控制板上的运行指示灯不亮报警灯也不亮。
驱动板上的变压器有两路到控制板。检测二极管是好的。但就是没显示。风机没有电源。

网友A:
你检查一下你的个部件连接电路接点啊~

网友B:
控制板灯不亮,说明没通电,检查开关电源,如好再检查其他

网友C:
检查开关电源.问题应该在开关电源上!你说的电源指示灯亮只能说明你的整流桥是好的!

楼主:
谢谢大家的支持。
我加电后量开关变压器的几路输出。到驱动IGBT的六路二极管两端的电压是16v稳压管两端也是16v。到控制板两路二极管两端时10v
到风扇的二极管没有电压,我把他们都换掉也不行。后来我把波形发生器M51996也换了。但是还不行。

网友D:
我有一 个办法可能是变频器的面板操作可能坏了
1,可能是电阻是坏了

网友C:
24V电压是否有呢?

网友E:
主板坏也会这样。

楼主:
TO:李春发
主板没坏 我已换过
TO:putao3579
24V电压没有
TO:黄先生
启动电阻是好的 你说的是哪个电阻阿

楼主:
你的说明书是收费的。

网友F:
开关电源没有工作,查一下开关电源

网友D:
我说的是充电电阻啊‘

网友G:
我遇到过几次,是驱动板和主控板的连接线没有通.供你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