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5000PG11的问题

楼主(2005-11-11):
刚毕业  不是很懂 公司的变频器出了问题 显示是欠电压 但是电压检出是470V  EDC是536V
会不会缺相啊 还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请知道的帮忙下  回复或加9839919  谢谢

网友A:
你的电压太大了吧!一般欠电压原因为:1.供电电路问题;2.在同一电源系统中有大起动电流负载;

网友B:
不接电机试,测量输出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C:
不是缺相,如果是大功率的,可能是内部接触器的辅助触点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