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自诊断错误为“45”

楼主(2005-11-11):
请教:我现在使用的一台nais fp1—c24 PLC出现了故障 在PC上看到的自诊断错误为“45” 还有一个运算错误,地址为1929
希望哪个给予帮助 感谢圣恩啊

网友A:
"45"是运算错误代码,检查你的程序运算

网友B:
45是运算错误代码,检查你的程序运算,1929步以下,找除发运算或其他高级指令,你可从相关处删除高级指令,断电再送电,不报警,则被删除高级指令运算有问题

楼主:
现在1926所在的程序为F32%,DT1513,DT1516,DT1021
现在DT1516的值为0,也就是除数为0了,所以出错,请问要怎么改这个啊

网友B:
除数为0了肯定出错,可以当DT1516=0时,将DT1516置1或DT1516>0时进行F32%,DT1513,DT1516,DT1021

网友C(2009-01-14):
真是很高兴,得到了帮助

网友C:
在实践中应用到了,解决了问题

网友D:
既然45是运算错误代码,请给出错误代码表,谢谢

网友D:
楼上说解决问题了。具体说说

网友D:
我也希望在实践中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