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元直流调速器价格

楼主(2005-11-11):
东元直流调速器国内有买吗?比欧陆便宜多少?谁能告诉我

网友A(2008-05-29):
我司是台湾进口V65D系列全数字数位直流调速器在中国大陆的总代理,能克服欧陆对市场的垄断.不会造成平平涨价和服务不好的原因,能够完全替代欧陆直流调速器,本调速器采用双处理器设计,内置PG反馈卡,体积比欧陆小,大量货源,价格合理等优势.V65D全数字数位直流调速器分为二象限(2Q DCD2)和4象限(4Q DCD4),分别实现了不可逆和可逆模式下控制马达。通过欧洲CE国际认证.

优点:
1.双处理器,检测和运算信号分由2个芯片计算,不受干扰.
2.通讯功能强,有485通讯功能,有密码保护,不易改动可扩容.
3.PG反馈卡内置.
4.稳定性好,反应速度快;
5.内置SCR为进口,欧洲模块,零件为全世界最好的元件.
6.使用简单,工作可靠,性能优越;
7.售后服务好,维修成本低.
8.负款方式灵活;
9.公司备有大量现货,交货快,时间准;
10.可以试机,现场技术指导;
11.故障率低
12.按键不故障.
如想了解详细产品信息,请您致电我司。
价格比欧陆低20%,

网友B:
我司是台湾进口V65D系列全数字数位直流调速器在中国大陆的总代理,能克服欧陆对市场的垄断.不会造成平平涨价和服务不好的原因,能够完全替代欧陆直流调速器,本调速器采用双处理器设计,内置PG反馈卡,体积比欧陆小,大量货源,价格合理等优势.V65D全数字数位直流调速器分为二象限(2Q DCD2)和4象限(4Q DCD4),分别实现了不可逆和可逆模式下控制马达。通过欧洲CE国际认证.

优点:
1.双处理器,检测和运算信号分由2个芯片计算,不受干扰.
2.通讯功能强,有485通讯功能,有密码保护,不易改动可扩容.
3.PG反馈卡内置.
4.稳定性好,反应速度快;
5.内置SCR为进口,欧洲模块,零件为全世界最好的元件.
6.使用简单,工作可靠,性能优越;
7.售后服务好,维修成本低.
8.负款方式灵活;
9.公司备有大量现货,交货快,时间准;
10.可以试机,现场技术指导;
11.故障率低
12.按键不故障.
如想了解详细产品信息,请您致电我司。
13788913719   李明锋     价格比欧陆低20%

网友C(2008-09-19):
下次做广告,请不要再有错别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