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马达调速的几个问题

楼主(2005-11-11):
现有一西门子马达,其参数如下:
 V      A    KW    COS&    HZ     1/MIN
380Δ    637  355    0.89      39      1150
445Δ    637   410   0.89      45.5    1350
                                                       MAX:3300rpm
现用西门子6SE7变频器器控制,CUVC
采用控制模式为恒功率张力控制(CONSTANT POWER),调速范围为10,现有些问题想向大家请教,希望大家能不吝赐教:
1,关于马达变频调速,是否为其调速范围是否为0—39额定频率之间,调速范围是否为0—1150之间?马达工作频率速度不能超过其额定值?
2,采用马达的第一组参数,根据n=60f/p,如果我采用马达的最大速度3300rpm,是不是频率设定为110HZ??,想得到10的调速范围那正常马达工作频率是否为11HZ---110HZ之间?!
4,变频器参数的参考频率应该设多少?
5,对于我们普通的MCC马达,如果想用变频器控制其速度,其设定最大频率是否为额定值(50hz),也就是说其运行速度最大为其额定速度?
本人菜鸟,先谢谢各位高人了,

网友A:
请问
MAX:3300rpm  是电机名牌上标的吗?

V      A    KW    COS&    HZ     1/MIN
380Δ    637  355    0.89      39      1150
445Δ    637   410   0.89      45.5    1350
这些参数是电机名牌上标的吗?

网友B:
如果是调速马达,频率、转速可以在 39 上下一定范围变化。我用福田的调速马达,频率 13-200、转速 500-6000 都不发热。
普通马达在 50+/-5 ,不适合变化太大。

网友A:
好不容易才找到这个帖子.没有接触过.只能从你给的数据上分析一下.不一定正确.纯个人观点.
从两组数据分析.是恒转矩输出的电机.适应两种电源.配备的电源线一样.转矩相同.调速范围在为0—1150之间要用380电源.调速范围在为0—1350之间要用445电源. 超过这个转速. 转矩下降.超过3300rpm.电机的机械性能承受不了.变频器参数的参考频率应该设39  或45.5

网友A:
电机好大呀.变频器参数频率错误将对恒转矩输出影响.  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网友A:
今天我看了一批西门子变频器带的变频马达.有问题请问.恒转矩频率是**-**.名牌上有.

楼主:
这个马达的参数就是上述给出的,没有明确标明多少频率到多少频率是恒转矩,恒功率的范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