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疑问:电磁阀以占空比方式工作

楼主(2005-11-11):
我看到一篇文章上说"电磁阀工作在占空比方式,改变占空比以调节流量",文章中对电磁阀进行改造了,改造后"电磁阀直流工作时间最小动作时间是10ms”,这篇文章是写与1995年的。不知道现在直接购得的电磁阀产品最小动作时间能到多少。
另外有没有大虾做过以占空比方式控制电磁筏,给点经验,比如占空比周期的设置,阀的寿命等

网友A:
好想法!搞一个变频电路或能调节占空比的电路,电磁阀就成了电磁调节阀。
但本论坛上曾经说过,过快的频率没有实际意义,因为介质的流动速度的反应不会有那么快,尤其是比较粘稠的液体,高速电磁阀就相当于截止阀,液体流不过来。不知道有人是否做过这方面的试验,比如空气、水、各种介质等在多高压力下、多少频率下,流通情况怎样?

楼主:
谢谢!
我就想通过占空比方式控制电磁阀以改变流量,最终达到控制PH值的目的。对电磁阀的反应时间要求也不是很高,只要在1s之内能动作5,6次就差不多了。就是不知这种方案的可行性能有多高。

网友A:
还要解决长期使用线圈发热或烧毁的问题,在占空比这种情况下应用不知道选用直流电磁线圈还是选用交流电磁线圈好,交变状态下工作肯定效率比较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