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变频器的朋友必看.变频的误区!!!

楼主(2005-11-11):
三相异步电机的调速方式分:变极.变频.改变转差率.原来学习时我国没有变频(表达不准确.可能有我没见到).认为变频调速是适应最广的调速方式.现在变频器普及了.了解的多了.看法也有点改变.说一下个人观点:(1)变频是三相异步电机无级调速的最好方法.(2)节能跟变频无关.(3)不少场所不适合变频调速.(4)输出波形对三相异步电机有影响.(5)污染电网.(6)三相异步电机低速发热.(7)启动转矩没有直接启动大.(8)有高频噪音.(9)厂家有欺诈性宣传.(10)技术正在逐步完善.
三相异步电机的技术已经很成熟了.变频电机现在还很少见.

楼主:
个人观点.请各位指教.大家相互交流学习.

网友A:
(2)节能当然和变频有关.

楼主:
有什么关系?请解释一下好吗?

网友B:
很好,讲的不错。

网友C:
变频当然节能了,只要不是百分百工作就行

网友D:
楼主说得有道理。变频和节能没有直接的、必然的联系,节能主要是由于生产工矿决定的。在有些场合采用了变频不仅不节能,而且耗能。比如,在一些不需要调速的场合,如排洪用的水泵。但变频器不会恶化电网的功率因数,这是另一层面的节能了。变频器污染电网是存在的,但随着电网容量增加,新算法和技术的应用,这种污染会越来越小。

网友E:
    节能??????不相信有那些所吹那样有10-50%的,所谓的节能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

网友F:
大家知道,三相异步电动机起动时的起动电流为额定电流的6-7倍,而采用变频器后可做到0电流平滑起动,这只是变频器节能的一种表现。

楼主:
我知道我发此贴对变频器推销者和厂家不利.但我相信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设备方面的问题.我可以反驳.  频率在50%以下不频繁启动.绝对不节能.

网友E:
........三相异步电动机起动时的起动电流为额定电流的6-7倍,而采用变频器后可做到0电流平滑起动,这只是变频器节能的一种表现。
     虽然三相异步电动机起动时的起动电流为额定电流的6-7倍,那时间非常短.....但是用变频器可以平滑起动,变频器是耗电的,长期运行所耗的电是N倍....

网友G:
支持imgg!!!!
to:“大====朋友”:
变频的目的是调速,在特定的条件下调速的结果之一是节能
变频电机的应用面很多很广,并且数量越来越多,当然不能和普通电机数量相比。“很少见”只是你见识的少。
任何事物都有他的特点和优缺点,有时候优点在特定的场合下变成缺点,反之亦然。
对待事物要公正全面,绝不可偏激。你可能是个很好的学生,你可能有很好的专业知识,但从你的评论来看,你绝对不是个合格的工程师,或者说你根本没有实践经验,你的技术水平只是停留在书本上并且喜欢把事情做向极端。
本来打算支持你申请斑竹,但现在我第一个投你反对票!
你的,不合格的干活!

楼主:
其实工控论坛是个专业论坛.一般用户不会来的!变频器的承销商还是明白真相的好.可以从变频器好的方面(如无级调速.保护电机....)来推销变频.做生意要考虑长远.不要一锤子买卖.!!

楼主:
变频调速器的用途是调速.节能是在使用过程中产生的结果.调速是目的.节能是结果.现在 的变频器大肆宣传节能.很少宣传在调速方面的优势.商家为什么这样做那?是利益驱使.因为我国落后贫穷.百姓想节约资金.节能就是省钱.容易引起他们关注.说白了是骗.现在的宣传已经达到了他们要求的效果.:做变频的都认为他主要是节能.何况普通百姓!
任何转动设备.都有转速与效率的特性曲线.额定转速是最佳点.这个点最节能.好多设备是不能改变转速的.现在好多使用者都认为在额定频率下用变频就节能.变频调速器成了启动器.变频器是科技的产物.应该正当合理的宣传.靠欺骗获取的利润.让人看低.
当然变频器在好多地方还是节能的.但奉劝各位购买变频的目的应该是调速.而不是节能. 谢谢各位。谢谢不同观点.有不同看法请讲.我会进行反驳的.

网友H:
支持!任何转动设备都有转速与效率的特性曲线.额定转速是最佳点  在低于一定转速是它的效率也就低了,这样反而会费功,像我们公司的泵就规定了,不能在低于额定流量的百分之30下运行.还有在恒压供水上面,为了维持管道的压力也是很费功的一件事,所以我们的客户就问我们了,这为什么比以前用的水塔还费电呢?

楼主:
我回的帖子怎么没有了?

楼主:
今天我看了一条流水线.用了20台左右带编码器的变频电机.作用是调转速.SIEMENS的.

网友D:
节能是由于调速带来的,而不是应用了变频器带来的。而对于调速来讲,变频器目前是一种比较理想的设备。

网友I:
装置节能的多少主要取决于注塑机的工艺过程,如果注塑过程需要较多的冷却时间,对应的节能效果就高,若冷却时间短,对应的节能效果就低。建议注塑机15KW电机以上配置变频器。

网友J:
请举例说明那些地方不适合使用变频器器?

网友D:
如排水用的水泵一般用不着变频器,在这个场合下,一般要求出水量越大越好,而且,下道工序没有对水量的限制。还有一些机械负载,如行走机构等,用变频器只是希望它能调速,但它没有太大的节能效果。

网友K:
楼主说得不错。实际上,变频器和节能并没有直接关系,国外叫frequency variable driver,变频驱动器,在台湾有时候叫变频调速器,节多少能是厂商的宣传。一般只有风机和泵类负载可以节一定的能,其它的由于自身能耗,可能消耗更多的功率。

网友L:
根据风机类平方转矩负载关系式:P / P0=(n / n0)3(式中P0为额定转速n0时的功率;P为转速n时的功率)

楼主:
有不同观点.请讲.对错不是问题.关键是学习知识.谢谢.

楼主:
其实变频器的优点远远大于缺点!!我没有贬低变频器的意思.只是希望大家能公正的讨论一下变频器.变频器的性能好多我们不知道或没有发现.各位能把自己的观点拿出来讨论吗?
众人拾柴火焰高吗!!!!

网友M:
变频是节能的一种方式
而节多少主要是看参考哪一种控制方式。

网友N:
 变频调速重在无级调速,我们都知道电机的级数是2,4 6,8。。。。。。 那么他的额定转速就是3000,1500,1000,750。。。。。。那我们工艺要求在1200转运行咋办,那就得调速!变频器他就可以达到0-额定转速间运行。节能是在特定的条件下才行,有些情况下是耗能的!

楼主:
自己顶!希望各位谈一下不同看法.大家互相学习与交流!!!

楼主(2005-12-21):
自己最后顶一次!希望各位谈一下不同看法.大家互相学习与交流!!!

网友O:
非常同意楼上的说法的.变频器主要是用来调速的,但厂家却把节能还有其他的附加功能大加宣传,反到没有重视本身的调速性能如何.

网友P:
变频器在工业生产中为是了满足产品工艺要求需要在某些速度下生产,它诞生的原因就是为了调速。真正要节能,考虑电机性能及提高功率因素才是根本。

网友Q(2006-07-04):
楼主的见解是中肯和公正的,支持.

网友R:
    变频控制目的是调速!在一定的工况下可以起节能作用
    在风机水泵类负载时,平时都是工作在工频状态;不同的工艺,不同的时段,所需流量、风压(扬程)可能不同,则系统需要通过现场操作人员来调节阀门的开度,这样能量利用率很低。特别是平时阀门开度小时,能源浪费更严重;此时用变频器来控制风机水泵转速,将阀门全开,我想由变频控制产生的能耗一定阀门控制时小的多!!

网友S:
变频电机不但已经出现,变频电机减速机一体化都已经在实际中得到应用。 德国伦茨8200motec分布式总线型变频器直接安装在减速机上面,这重解决方案不但提高了系统构建的灵活性,而且明显降低了系统设计和运行的成本。

网友T:
变频的首要就是调速,其它的都是附加的。如提高效率、改善质量等

网友U:
能说说那些场合不适合变频调速就好了

网友V:
不是所有的变频器使用就能节能,关键是负荷有没有调节余量。有调节余量,使用变频器就能节能。例如大马拉下车。楼主说节能跟变频无关,有点片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