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块长度控制系统

楼主(2005-11-11):
现想改造一台剪板机能够精确控制板块长度的装置,请各位能否提供相关经验,谢谢;

网友A:
什么样的机器?跟踪剪?刀辊剪切?还是停切?
用挡块控制长度,靠精确送料控制长度?

网友B:
应该就叫NC送料系统吧!我用安川伺服7。5KW 加我司现成的软件跟控制器做过。有兴趣来电聊聊:13066823953
我想应该是:上下两滚轮夹紧工件送料,伺服通过一定的减速比带动滚轮转动一设定的长度,停止送料后切,切完再送。(对了,你精度要求多高。)应该大同小异,

网友C:
刘岩利说得对,不同的剪切方式,方案是不一样的。请你详诉。

网友A:
"应该大同小异"
这个,不同的机械结构,区别还是蛮大的。

网友D:
我刚刚完成一台,也是PLC+安川伺服,虽然过程多磨难,但结果令人满意

网友E:
这个和剥线机的原理是差不多的吧!
那么用步进应该可以的!伺服可是始终处在动态调整的过程中吧!
用最牛的太平洋科技吧!

网友A:
那么用步进应该可以的!伺服可是始终处在动态调整的过程中吧!
用最牛的太平洋科技吧!

这三句话与本题有什么关系吗?

网友E:
呵呵
原来发的贴只有自己看得明白啊!
其实我也不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