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100什么意思?

楼主(2005-11-11):
测量温度的吗?

还是控制温度?哪位大虾详细指点一下,说少了俺不明白.谢谢

网友A:
是不是0度时电阻是100欧.请指教.

网友B:
在温度测量过程中经常会听说过热电偶这个词吧,热电偶的分度,分为K,J ,S,E,等。而你提到的pt100,Cu50等叫热电阻也是测量温度用的一种传感器

网友C:
pt100是铂电阻,因为0度时电阻时对应100欧而得名。

楼主:
也就是说只不过一个温度探头咯?
那PLC怎么控制加热器升温和保持温度?

网友A:
是不是用A/D转换.请指教.

网友D:
pt100是常用的热电阻测温传感器的型号,工作原理是根据热电阻随温度变化而近线性规律变化,从而通过电阻变化判断温度;变化范围0~100摄氏度,对应100~138.5欧姆(好像是,差不多,记不太清了),用PLC专门的RTU模块可以直接转成数字量,或者用专用的信号条理器转成标准模拟量再进PLC就OK了

网友E:
补充:上帖中‘热敏电阻’应仍为‘热电阻’。
另:去掉不文明的字词,不管对象是谁。

楼主:
to ;周工

   我刚接触这个东西
    我也想在这方面赚钱

  就这样,但是我真的很菜!!!

网友E:
学习使你进步,赚钱还有机会!

网友F:
由铂丝制成的温度传感器.性能稳定.线性好.被广泛使用.0度摄氏时电阻是100欧姆.具体可查分度号表.

网友G:
是其分度号

网友H:
一种传感器

网友I:
晕,Pt100都不知道啊

楼主:
就是不知道啊
知道了就不问了.....

网友J:
pt100就是pt100,是一个标准,没有理由,执行就行可以了。象热电偶一样,不同的分度号有不同的MV值对应不同的温度。你多用就知道了。

网友K:
你测量的范围是多少?温度的检测元件可以有很多。Pt100是其中的一种,一般可以在-200~650范围选用,进PLC可采用直接接入或采用温变转换为标准信号接入。根据精度的要求可以采用二、三、四线制等方法,一般为三线制。

网友L:
就是铂电阻,其他的楼上的都已经说过了,如果使用一台温控仪表来转接到PLC,好象更简单一些吧?

楼主:
常温到70度左右吧
现场用的是两线加一屏蔽线

网友M:
PLC有专门的PT100采样模快

网友N:
现在有一种新型PT1000的热电阻的传感器,谁来介绍一下?

网友O:
测试温度是D/A转换,控制温度时是用A/D转换。

网友E:
‘测试温度是D/A转换,控制温度时是用A/D转换。’——指什么?

网友O:
这句是指,测试温度时,是温度传感器测出来的电信号(模拟量),经D/A转换后转为数值显示出来;控制是在控制系统里更改的数字信号转变为模拟量来控制加热或冷却系统工作。

网友P:
D: Digital 数字量
A: Analog  模拟量

到底是谁转谁,同志们自己对照一下吧.

网友Q:
大有收获,谢谢各位!其实我们公司用了不少PT100,PT1000

网友R:
我这里专业有经销台湾的温度传感器!大家可以来电或上我公司网站来查询!谢谢!
www.lan-ming.com
021-64388261
李先生

网友S(2006-06-06):
pt100 的温度范围准确是多少?

网友T:
-200---+600!

网友E:
‘pt100 的温度范围准确是多少?’——它本身可以在相当宽的范围工作,测量范围和仪表测量范围相关。如 0~300、-50~200,上面提到的‘-200---+600’就是某表的范围。

网友U:
谢谢!
我也是个DCS、PLC初学者,而我的专业是机电一体化,有太多的东西需要学习请大家多帮助!!

网友V:
Pt100、Pt1000都是铂热电阻的一种,Pt100指的是在冰、水混合物中(0℃)时其电阻值为100Ω,每变化1℃,起电阻值约变化0.385Ω。Pt1000为在冰、水混合物中(0℃)时其电阻值为1000Ω,每变化1℃,起电阻值约变化3.85Ω。故Pt1000比Pt100精度要好,但成本较高。一般情况下,测温范围在-50~200℃以内是选用Pt100,超过200℃的测温场合还是选用热电偶比较好。在选用热电偶时应根据所需测温范围与精度要求选择不同分度号的电偶,做到既能满足要求,有不花冤枉钱。

网友E:
‘Pt1000比Pt100精度要好’这个结论有误。Pt1000 是比 Pt100 阻值变化大,相当于输出信号大,提供了提高精度的有利条件。但这和精度不是一个概念:精度是指和标准(或者说真实物理量)的偏差,信号大不代表精度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