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做变频器的工程中,交流接触器应接在什么位置

楼主(2005-11-11):
因变频器不能频繁通断电,所以我将接触器接在变频器下线(设备是需要频繁启动的)这样通过接触器控制电机,这样对吗?

网友A:
不对.
把你的运行信号接到变频器的运行控制端子就行了.
频繁断电和频繁启动不是一个概念.

网友B:
变频器原则上不需要接触器。除了控制部分以外,其他不用考虑。

网友C:
如果你想这样用,那多准备几台变频器

网友D:
同意上面意见。

网友E:
支持唐进老师的,变频器用启动停止信号控制就可以了,你那样用,关机后会出现故障指示的。

楼主:
可是如果设备在需要停止时但停不下来的话,会造成危害。把运行信号接到变频器的运行控制端子上,总是担心是否安全。也许是我多虑了。还有其他更安全的措施吗?

网友F:
如果一个变频器下需要接多个风机,且多个风机可以单独控制,这种问题就不能避免了,你如果用PLC控制的话,任一个交流接触器需要动作前,你可以先停止变频器,然后动作再启动变频器,编程稍微复杂些,问题可以解决。

网友G:
不需要交流接触器的!你只要接控制信号就可以了!变频器输出加接触器对变频器及电机的使用寿命都是有影响的!

网友H:
同意上面意见

网友I:
变频器的进出线一般都不需要接触器,但是有时候会在进线端加接触器,用于紧急停止(立即切断电源,与安全等级有关系,一般的安全等级可以直接切断控制信号的公共端来停止输出)

网友J:
曹工说的很对,这是安全所必须的.

网友K:
同意imgg观点!

网友L:
变频器的出线端最好不要接接触器,变频器的寿命降低的很快,而且不久变频器就会出现问题的

网友M:
曹工说的对,我做的几个老美设计的柜子都是这样的,有控制电源启动及急停开关来控制变频器是否得电,还有个启动停止控制变频器的输出。

楼主:
如果变频器的使用环境比较潮湿,在不需要工作时变频器是否充许仍然带电。即长时间给电。另外接触器接在变频器下线,变频器一有输出,接触器即接通,变频器停止输出时,接触器断开。这样为什么会影响变频器的寿命。接触器并不是在电机仍然运转时断开的。请高手指点,谢谢!!!外国设备就是在不工作时也一直有电的。

网友N:
楼上的各位 , 你们想想如果变频器要做工频/变频 切换的时候 ,接触器是必用的东西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