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印刷机套印的伺服控制问题

楼主(2005-11-12):
在印刷机行业,由于印刷机版面的限制,在进行多色印刷时,需要进行套印,在套印时伺服系统需要追踪第一次印的标志色块,进行定位(注意不是每次走固定脉冲的距离是每次根据检测到的色标定位)。我想这对传感器、系统响应时间,以及运动曲线都要很高的要求。若有搞过这种项目的老师还请指点一下怎样进行控制,目前业内控制精度能控制在几丝的等级?

网友A:
你所说的是无轴传动的电子轴印刷机套印,它的套印是通过改变印刷单元间的走料长度进行位置控制的套印,行内认可的是20丝,单设备制造厂是15丝,机械精度高的可达到几丝

网友B:
以前做过特种印刷,国标好象是10丝吧?

楼主:
TO HLQ:
   我说的是一种标签印刷机,用伺服电机通过五弧分精度的减速机带动直径210毫米辊筒来走纸。

网友A:
我是做凹版印刷机的,你的版周659MM,假设你的印机是2色,2色间走料长度为2*659那么2色相位角是完全一样的,那么伺服电机一个脉冲走多少丝可知到,若有偏差,可调整第2色相位角让他超前或滞后多少相位角,从而达到对料长控制

网友C:
加减速器的这种不干胶机器,能做到7~8丝就是很高的水准了。

网友D:
国内有很多做做到误差值在5个丝之内的不干胶印刷机厂家.因为精度要求高,从伺服系统到减速机全进口,这个行业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网友E:
无轴(电子轴)传动技术。

线速度:120米/分,
同步运动控制器接受频率为400KHZ,
分辨率:0。005mm/p,
最高精度可达:0.025mm

网友F:
应该和您用的控制器有很大的关系,据说凹版印刷在欧洲都是用很高端的控制器。如果在国内,MKS有套色印刷的控制器。

网友G:
我公司用德国力士乐伺服在凹印机无轴系统有成功案例.
www.digup.com.cn

网友H:
不就是一个色标采集嘛!很容易的。我公司控制器的色标采集响应时间是有两种1微秒、3微秒,看您的应用要求了。至于说印刷精度,首先看机械、然后才是控制系统。有空可以zhongxiubin@126.com交流。

网友I(2006-06-30):
钟工说的对,实际就一个单色标的信号采集.

网友J:
色标信号采集

网友K:
間歇式標籤機規格
信號採集(Mark sensor)2微秒(ms)採用DD電機 採用位置控制很容易達成 線速度 0.3*2*60=36m/min 精度<0.05mm 高成本
另外用伺服電機也可達成上述標準 成本較低 但須考驗控制器性能及伺服電機使用功力 很難 很難
連續式標籤機規格
線速度更高
這部分我比較生疏

网友L(2008-04-16):
有谁知到最高速的色标传感器是多少毫秒?哪里能买到?

网友M:
到底是毫秒还是微秒?看了上面的帖子很糊涂啊。

网友N:
若是毫秒,感觉就很难用于无轴印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