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请教S7高手一个关于时间设定的问题

楼主(2005-11-12):
小弟现在想用S7300编一段关于时间控制的程序。比如控制某个泵开5--30分钟,而且这个参数可以在人机界面那里调节(组态王,MPI)。这段程序该怎么编呢。小弟详细看了一下编程手册可是总是不得要领。那位高手能告诉小弟编程的思路是怎么样或者具体怎么实现呢。比较急,小弟先谢了。

网友A:
上位建个变量,STEP7用系统提供的FC40将时间T格式转换成S5T格式就行了。

网友B:
如果不使用定时器,提供个思路:
1、做一个地址(比如MW10),在HMI中可以调节其数值
2、做一个1分钟的脉冲
3、泵开启信号接通和1分钟脉冲信号串接,计数,即每一分钟计1个数
4、此数与1条中的MW10比较,如大于则停机
5、注意:MW10要限定在5-30之间

网友C:
老工控,能否交个朋友?
对于这个问题,我出个主意,自己用定时中断程序作个计时器,累加来实现控制泵的运行时间,这样就不需要考虑数型的转换了。

网友D:
够恶心了,感觉比十年前的半成品还差
时间格式竟还不能自由转换.
看看人家AB是怎么做的,定时器累计和预设都是整数,PID的Ti Td都是实数;一个CPT计算指令可以无限把表达式写下去,整数和实数无条件转换和相互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