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连接
请问屏蔽双绞电缆线有哪些数量要注意

楼主(2005-11-12):
请问屏蔽双绞电缆线有哪些数量要注意?绞距是什么,在通讯里它影响着什么.请给俺指点一下

网友A:
这要看你用在什么电路、传什么信号。 低速、工频、直流信号用普通的屏蔽双绞线即可,无非是导体线芯的直流电阻要小(线路允许最小值之下)、绝缘电阻要足够大(视材质而定)、屏蔽密度应在80%以上等。 而对于高频(高速)数字信号的传输,应按传输线方程考虑,除了上面的一次参数外,更重要的是看电缆的二次参数(阻抗、衰减等)是否符合要求。所以,应选用专用屏蔽双绞电缆! 其他相关信息请看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248837

楼主:
在此多谢朱恩清老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