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斑竹请指导!

楼主(2005-11-12):
步进电机的老问题:
   步进电机是否和sf一样也有个负载惯量匹配问题,若果有那一般是多少倍比较合适呢:
   步进加编码器可以避免丢步,但是上位控制怎么做,是不是也要编个酸法出来啊,如何做请指导!

网友A:
具体数据,咨询厂家(我怀疑他们有没有这样的数据)
当然要一定的算法。将收到的脉冲数与理论规划中的位置对比,弥补差值。

网友B(2005-12-17):
我做过一点步进电机的工作,但也没有太多经验,这里说一句,以抛砖引玉;
"步进电机是否和sf一样也有个负载惯量匹配问题,若果有那一般是多少倍比较合适呢:",折算到电机轴上的负载惯量:电机转子惯量<=3:1比较合适,再大,加速度上不去,高速更易失步;
"步进加编码器可以避免丢步,但是上位控制怎么做,"你可以通过如果你有光学尺,可以通过停止后判断是否到位,由于滚珠丝杠螺距的误差和弹性联轴器的形变等原因没到位或过头,再发一定数量脉冲来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