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5-11-12):
我厂有一台水泵,功率185kw,用施耐德atv68变频器控制,现在启动运行十分钟变频器就报过热保护,并跳闸      但电机电流正常,频率47hz,是设定值,且无电流突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高手指教!!!!!!!!

网友A:
设置保护温度是不是太低? 散热风扇是不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