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戈壁沙漠的通讯咨询

楼主(2005-11-12):
各位老大,偶是个菜鸟,目前有一问题想咨询大家,希望能够得到解决!
现有一项目,在戈壁沙漠地带,现场打算采取用数采卡方式进行数据采集(比较便宜的原因),但定时需要打包上传到几公里以外的控制中心,由于在戈壁沙漠,布线或光纤的方式是不行的了,但现场和控制中心都有ADSL可上互联网,本人正纳闷是采用无线通讯模块的方式呢,还是通过ADSL传送的方式呢,要求能够做到无人值守自动定时转发就可,不需要很好的实时性,偶尔出次错就无关系,不知道用什么方式,另外,用ADSL方式那软件怎么弄,哪个更可靠,多谢有经验的前辈指教,盼复,谢谢!

网友A:
有上网的模块

网友B:
见 RS485通讯中间介质示例 http://www.boiler-online.com//zml/eng/Eng2.htm GPRS 模块是通过互联网传数据的 控制系统网络结构、软硬件见: http://www.tiasky.com/ 提供从硬件到控制策略组态的整体解决方案,免费为用户做配置和报价。

网友C:
中心有ADSL就OK了.
建议采用GPRS或者CDMA的无线公共网络进行数据传输.你的这种应用已经非常普遍.
软件也可以提供现成的组态软件,即买即用。方案可参考以下连接。
GPRS小型试验系统方案
http://www.sangrong.com/bbs/dispbbs.asp?boardID=12&ID=401&page=1
GPRS四种组网方式介绍
http://www.sangrong.com/bbs/dispbbs.asp?boardID=12&ID=221&page=1

网友D:
如果没有移动信号,建议选用无线以太网接入设备,最选距离27公里,通讯速率达到2M。工作温度零下33到70度。

网友E:
两头都有ADSL的情况下。。。。其实就不需要什么设备了。。。两断都加上组态软件,做网络数据同步就可以了,或者用主从设备通讯也是可以的,很简单,不需要硬件投资的
具体您可以打我电话13913358446赵。我给您解释

网友D:
看来网络条件是具备的了,用我们的以太网接口的RTU实现,直接接入局域网,在监控中心设一计算机,通过组态软件,将数据显示和控制。速度非常快,西气东输克轮管线阀室监控就是采用这个方式。

考虑到用在沙漠地区,温度黑白差异大,自然环境恶劣,需要用工业级的RTU实现数采,并将RTU用导轨卡于防水箱内。RTU本身进行防尘、防静电、防潮处理,RTU工作温度于零下40到85度!

数据采集卡的成本不见得就低,另外用在此类环境不是很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