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440的整流又被炸了!!!

楼主(2005-11-12):
刚刚换了整流桥运行了一个星期的西门子M440的37KW的变频器,现在整流又炸了,型号是IXYS MDD56-12N1B,是不是整流桥有假啊,带的电机是45KW的,这套设备已经有运行了一年多了,还有一台现在还在运行,不知道这一台到底是什么原因了,这样的整流桥要多少钱啊,我买的才100多个大洋,想请高人指点.

网友A:
MDD56-12N1B是71A-1200V,用在M440-37KW上行么?我对西门子不太了解,但是日立用的是200A-1600V模块,小了点吧?

网友B:
电压偏低,电流偏小,维修时最好都加大。

网友C:
我15KW的花了300多元,你说呢?
不是不帮你,我也在问。
这个不争气的东西很难买

楼主:
很谢谢楼上的朋友,可是我是在拆了西门子变频器上的整流桥上看到的是这样的啊?我也是照着这样的型号在买的啊,可是厂里还有一台这样的设备啊,也是一直在好好的啊,我在买这样的整流桥时他们说是100A的电流,可是我也不是很清楚,可是我查了IXYS的网站,好象说的也是100A,现在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换了,还请大家帮我想想办法了,应该用什么样的型号呢/

网友D:
MDD那模块假的很多的,所以我们现在都用西门康的了,但你还要排除还有没有打火的地方,因为440炸整流桥都是由于正负极打火引起,有问题可以交流013575315985

网友B:
国内电压波动大,谐波量大,用1200V整流经常烧。

网友A:
我查了此型号MDD56-12N1B的确是71A-1200V,确实小,用在18.5\22KW上合适!

网友E:
我也感觉是你选的模块电流偏小,你最少也要160A的啊,要留一些余量。负载稍微重一些就有70A以上啊,你最好是选的大一些啊!

楼主:
我现在也弄不清楚是怎么回事了,可是原厂也确实是这样配过来的,而且也用了那么久,奇怪的是另一台变频器也是一直在运行的好好的,两台负载是一样的,我现在也只有用大点的试试了,现在我还想到了一个问题,就是我刚刚拆下来的时候,有一个滤波电容的一个脚可能没焊好,加级鱼点胡了,我拆了下来重新焊了一下,我想这样应该也不会影响炸整流啊,还请帮我看看了,我也不知道西门子的为什么这样选的,真有点不懂了。

楼主:
可是我的机器是在运行了一个星期后才开始炸整流的,电容是感觉没焊好的,可是我是重新焊了一次的,我现在在重新换一个了,看看怎么样了。

网友F:
我记得以前维修18.5的mm440整流模块花了1400(有发票)
全新的,我看是你的模块假的把,这么便宜,这模块好象带检测的.siemens440整模块炸比较多,不过炸igbt的少很多.

网友G:
TO:黄平
你说的是VUB120-12,不一样

网友F:
是的,懂事.

网友H:
MDD56(71A/100度,95A/75度)-12N1B用在37KW的变频器足够了,400V系列富士G11-18.5KW的一体化整流模块是100A/1600V,而G11-37KW用的是三块PD6016(60A/1600V),可能是分列的散热效果更好,另整流模块型号上标的是额定电流,而几毫秒内能承受的峰值电流可达10倍以上,同等IGBT只有2倍,这些资料里都有说明.买旧的模块要很小心,是否原标签,引出端是不是很松动,耐压值有没有下降,如果心里没底最好还是买全新的价格好象也不是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