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无法安装step7-v5.3!非语言的问题,急求助!!!

楼主(2005-11-12):
各位大哥帮个忙,谢谢拉!
小弟在安装5.3的时候,先设置好了语言(否则会出现"error1234")我的系统是2000的,升到sp4了。ie也是6.0的。
然后开始安装,到“准备安装”那界面出来一会儿,马上就出现了下面这些错误,安装无法继续。
setup interrupted
The wizard was interrupted before step7 could be installed.
Your system has not been modified.To complete installation at another time,
please run setup again.……
系统我都重装过了,郁闷死了。
哪位大哥帮帮忙解决一下啊!谢谢

网友A:
可能还是区域设置有问题,再检查检查。

网友B:
step7-v5.3我们装的是中文版,不可以在2000下安装。英文版装的时候总是要出错。

楼主:
谢谢两大哥,但是我的问题还是没解决
我换成XP下(sp1)的还是不行。
如果不改语言环境的话,不出现上面的错误,但是过一段时间之后就出现“error1324”的错误
改了语言又会出现上面的错误,而且我的盘符也没变成乱码,奇怪了,我点了设置成默认的了啊,重新启动了的
哎

楼主:
楼上的大哥,不明白你的意思啊,我现在是在2000下和XPSP1
下面都不行啊,我改完语言之后,盘符都没变成乱码,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C:
很简单,要在系统做一些设置

网友C:
很简单,要在系统做一些设置,hy_wilson@126.com

网友D:
把文件夹名改成英文的,就可以了
安装文件夹

网友B:
step7-v5.3用到了NetFramework1.1,我想是需要windowsXP+SP2

网友E:
各位兄弟大家好,我也是郁闷坏了,我的电脑是XP SP1的,STEP7 5。3能装上,我用的是笔记本电脑,可是装完了不是键盘不好使了就是触摸板不好使了,我都装了好多遍了,请高手指点一下啊,怎么回事????

网友F:
小佶: 你在不?请你加我的qq号66285121

楼主:
我现在在联系wo woo,不知道他能不能解决,哪位大哥有办法给我说一下啊,谢谢

楼主:
问题还没解决,我顶一下
HELP!

网友G:
之前我也装过很多次,你的盘是不是翻刻的?有没有问题?如果都没有问题再看系统,2000+sp4 ie6.0最好+sp1;区或设成英语(美国)后重启,还有你之前有没有装过老版本的step 7?如没有这样应该可以装的。

网友H:
xp下安装成功,改区域,改字体。
2000下不成功。

网友I:
我在XP sp2,和2000SP4下都安装过,只要安装前把区域和语言设置好,就没有问题,我现在的这个机子也是这么安装的。

网友J:
SIMENS安装的时候,其目录和文件夹不能用中文,必须为英文。

楼主:
很感谢大家那么热情,你们说的我都做了
我200sp4,ie6.0还有xpsp1的都一样,语言肯定改好了,我们这里好多个人在搞,同样的设置,他们能好,我的就是不行
目录里面没中文,也没特殊字,根目录下
和我同样系统盘,同样step7安装盘的,他能装上
就我不行……
还好下午我把5.2给装上了,总算能学了,本以为升级就可以
但是结果还是不行,我怀疑是我的电脑问题,太老了
有可能不能完全英文环境(改是肯定改好了)
没办法,将就着用了,谢谢你们啊

网友K(2006-08-10):
搂主: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L:
我在XP  SP2上
装了好多次没问题!!
电脑有修过吗??
我有一电脑因修过主板
怎么都装不了WINCC
后来换了电脑才搞定!!!

网友K:
我电脑从来没坏过!不应是电脑问题吧!

网友M:
中文版的 不用改语言吧

网友N(2006-09-14):
注意你的电脑帐户名,计算机名,文件名,以及系统的语言环境统统只能包括英文或数字

网友O:
没有那么复杂!你选择文件下的文件单独安装就可以了.我就是那样的

网友P:
删除PendingFileRenameOperations即可.

网友P:
不要重启系统

网友Q:
是不是你还装了别的相关软件,造成冲突了!

网友R:
我装的是Step7 v5.4,安装时电脑出过问题,重装过,Step7 v5.4安装过好几遍,搂主的问题我认为是,安装时要设置 Windows 默认语言为"英语(美国)控制面板->区域和语言选择->在区域选项中, 选择"英语(美国)并且在高级选项卡中同样选择"美国英语",很多的对话提示框会有乱码,但是装完再还原回来就好了,文件的路径不能有汉字, 否则Setup.exe不能执行,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其他软件和它有冲突,我在装的时候就把暴风影音卸载了才成功,我把它装在D盘,装好后运行不正常,电脑都死了。后来改装在C盘的。我在这里想向大家求助看谁有WinCC6.0,我只有WinCC5.1,XP下无法安装。我可以用Step7 v5.4交换,包括Step7 v5.4授权。

网友R:
我的邮箱jswhq82@163.com,QQ51943610

网友S:
妤间富鎼炲畾浜嗘病?鏈汉涔熼亣鍒板悓鏍风殑闂鍛€,鏈熷緟涓?......

网友T(2006-10-19):
好象要把时间设成美国时间的,我以前也遇到过,好象就是这么做的

网友U:
重装系统试试

网友U:
后来重装了系统就解决了

网友U:
我也遇到过

网友V:
回复阳光轿子,我有WINCC6.0,我们交换吧,gaopj2672@sohu.com。

网友W(2007-10-08):
和操作系统有关,如不能安装,将安装程序复制到C:\根目录下安装试试,SIEMENS 的很多软件都存在这个情况,放到C:可以安装,在其他盘有错误.

网友X(2008-09-13):
我有WINCC6.0,xpsp2,S75.3tom全套软件,一次成功。qq529623893

网友Y:
可以试一下

1、文件存放目录不要有中文

2、是否安装了暴风影音,西门子的很多东西都和他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