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求助分析仪

楼主(2005-11-12):
哪位大侠对分析仪很熟悉,请赐教,小弟才开始接触,不清楚在分析仪表里哪个牌子的比较好!谢谢了!

网友A:
我是专业搞在线分析仪表的,不知道阁下用的是分析哪方面的,我想我可以给你一点建议,互相学习吧!

网友A:
你想要那方面的分析仪器,我可以给你点建议,longzai1978@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