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達故障請教

楼主(2005-11-12):
台達同步控制器控制兩個台達變頻器,在同步調速時發現一個顯示正常,一個在調速過程中經常顯示過壓,但生產又不能停機,只能繼續調速生產,但發現還是能調速。停機復位以后一切正常。
經檢查供電電源沒有過壓,加減速時間均是10秒。請問是什么原因?
高手賜教!

网友A:
变频器VBUS侦测异常导致

网友B:
你说的韦吧斯侦测他懂吗

网友A:
台达哪个系列的,多大功率的,详细点

网友C:
不就是直流母线电压检测吗?

楼主:
   VFD-B系列的變頻器7.5KW拖動5.5KW的電機,里面的參數我都根據電機進行了設置。加速時間設置為了20秒,提升轉矩也進行了設置,但還是顯示OU,不過不拖動產品運行時此現象沒有。

网友D:
是不是惯量太大,加个制动电阻试试!

楼主(2006-01-20):
   問題解決了,增加了煞車電阻。將變頻2器裏面的保護參數進行了重新設置。

网友E(2009-09-22):
我的是一上电就过压  一闪一闪 !

网友C:
是不是跳OU的变频器带的电机被拖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