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
增量型编码器RX,/RX 信号是什么

楼主(2005-11-12):
增量型编码器RX,/RX是什么信号,我有一台松下MSMA082A1C伺服电机,编码器型号是,MFE2500 P8NBW,有ABZ,/A/B/Z RX /RX 请问RX /RX是什么信号 能代换吗?

网友A(2006-12-15):
看松下的说明书啊!不会是倭国语的,看不懂吧!

网友:
手头没有松下手册,不过,对于这两个信号,手册上好象也没有很详细的的解释。

网友B:
似乎和通讯有关的.

网友C:
估计一下,可能是5V电源,也可能是温度传感器信号。

网友:
估计一下,可能是5V电源,也可能是温度传感器信号。
可以肯定不是电源。

网友D:
最好找到说明书看看

网友E:
国际上通用的都是ABZ或者ABO,很少看到RX,只有小日本的东西才怪得很.以上朋友说得很对,看看说明书不就知道了.因为各个厂家的要求不一样.所以没办法回复你.呵呵~~

网友F(2010-05-04):
松下P8NBW编码器原理图上R36阻值是多少

网友G:
您好!明阳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是蚀刻生产编码器内的金属码盘(光栅),如感兴趣,请联系:
联系人:胡阳
联系方式:13728363311
电话:0769-85556760

网友H(2010-12-15):
我也遇到一台松下伺服编码器,上面的线 和你说的一样,一共十一根,电源正负两根,接地一根,还有8根就是你说的那些,我想知道转动电机是,那8根线应该怎么变化

网友A(2011-01-29):
承蒙网友“gzz5132”分享的维修经验,终于弄清楚RX,/RX差分通讯信号是干什么的了:反映UVW相位组合!
详细帧格式请参考帖子
《伺服电机编码器与转子磁极相位对齐方式[原创]》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0810/2008100512121600001-1.shtml
中“738~745楼”中的回帖。

网友I:
引用 网友A:
顶起来!
顶起来,给11楼下的链接帖子受个精吧

网友J:
顶一下,还是学到了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