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松下Panasonic变频器使用问题

楼主(2005-11-12):
我用的是松下Panasonic变频器M1X和M2X系列,但是我在使用时出现了这个问题,请教大家。
目的:0-10V控制频率,端子控制运转
接线:FIN1接电压信号(0-10),G接0V,I1接正转,I3接点动,G是com
参数为:01=8(第1速频率)  02=20(第2速频率)  16=TEr(运转指令:端子台)
            17=0-10(频率选择)  19=8(扭矩控制)  30=1(传送频率可变)
            31=0.75(减速时间)   75=70(上限频率)
问题:当运转,电压输入9V时频率达到69点几Hz(接近上限70Hz),经检测9V信号没问题。
请教各位,是否是参数设定问题?谢谢。

网友A:
调一下偏差频率或频率偏差设定。其用途是当频率由外部模拟信号(电压或电流)进行设定时,可用此功能调整频率设定信号最低时输出频率的高低,有的变频器当频率设定信号为0%时,偏差值可作用在0~fmax范围内,有的变频器(如明电舍、三垦)还可对偏置极性进行设定。如在调试中当频率设定信号为0%时,变频器输出频率不为0Hz,而为xHz,则此时将偏置频率设定为负的xHz即可使变频器输出频率为0Hz。

网友B(2010-08-15):
我有台客户M2X机器,主板接线端子有接:启动开关和电位器...可以启动至60.00HZ,  如果轻触碰电位器,数字频率瞬间降低...在碰下升高或是没有频率..  表面上看是接触 不良...其实不然.端子螺丝也不松!  频率时有时无...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